[家电] 乐视Letv X50 Air电视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9-11-22):
一直很好,突然不开机了,乐视Letv X50 Air电视不通电,指示灯不亮?上网查后换电源板,但是问题依旧!检查后5V、24V没有,12V有。36V也没有,求高手解决!!!

网友:
板子刷成这颜色,怎么看着这么别扭

楼主:
请高手指点啊,开关不坏,电源板也刚换,不知道什么原因故障依旧!!!!

网友:
等一个高手来分析

网友(2019-12-27):
变砖  要烧录主板mboot

网友:
电源板什么线也不要接,只接电源线,有待机5V吗?要没有,那就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啊,找卖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