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强行关机导致系统文件丢失

楼主(2019-11-22):
前几天老妈看见我电脑开着,直接摁了机箱屁股上的开关关机了。事后打开电脑,发现桌面右键菜单里的“显示设置”和“个性化”都打不开,提示错误:“找不到XXX文件,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再试一次”,但在开始菜单的“设置”里打开这两项没问题。网上说的sfc/scannow和dism命令都试过了没有解决问题,dism命令扫描进度都能到100%。仅仅一次强行关机,系统就完蛋了,系统版本是win10 1809。

楼主:
弹窗如图所示:

网友:
10的系统可靠性感觉比7好多了,没那么容易蓝屏,

网友:
重做吧.7更成熟.

网友:
没法修复的原因是:这不是文件损坏,是内置数据库数据不正确或损坏....确实没啥好的修复方法只能重装。

网友:
chkdsk /f c:
试下

网友:
好像有软件可以修复右键菜单

网友:
重装系统了。

网友:
在你妈面前打滚,不给弄好就不起来

网友:
将就用得了吧?强迫症的化只能重装

网友:
关键词  台式机  win10  楼主是学生吧

网友:
我用的win10 1809 台式机,停电好几次,连没保存的exls都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