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用二极管代替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9-11-22):
有人说保险丝可以用二极管代替,有什么后果?

网友:
看看澳大利亚就明白了

网友A:
保险烧了是断的,二级管烧了是通的,你说能不能代替?

网友:
二极管有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是断的,二级管烧了是通的,你说能不能代替?

二楼自古出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了是断的,二级管烧了是通的,你说能不能代替?

2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可不可代替!实践出真知!

网友:
你可能不知道两个原件的工作原理,做好笔记,度娘上先查查

网友:
那就失去意义了 还保什么险? 更不保险了,保你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