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电动车定时器只做完了,感觉。。。。。

楼主(2019-11-22):
    家里面有个定时器,但是每次要对好了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有点麻烦,所以自己做个定时器,
刚开始想用stc89c52,后来想了想有点浪费l/O口,又用了stc11f02e。

先从最基本的焊接把数码管线焊接上,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做了,有好多事耽误制作。

做好了就是下载程序了。
下面是程序,大概只有1K多,写的比较垃圾,没专业学过编程,如果程序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include<STC11F.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2;
sbit k2=P3^1;
sbit k3=P3^0;
sbit J1=P3^7;                 //继电器输出
bit  flag=0;     //存储标志位
bit  flag1=1;                 //倒计时结束标志位
bit  flag2=0;    //显示小绿灯标志位
bit  flag3=0;
uchar time,g1=0,timec=0;
uchar disp[4];
uint counter=0,a=5000,i=800;  //i代表循环快慢,越小循环越快   a代表按键完成到计时开始的延时
//uchar timec=0;
uchar code led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1,  //24
                                                                0x02,                //25
                                                                0x04,                //26
                                                                0x08,                //27
                                                                0x10,                //28
                                                                0x20                //29

        };//0~9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sfr IAP_DATA    =   0xC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C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C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C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C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C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uchar-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uchar-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nst for IAP_CONTR*/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Start address for STC10/11xx EEPROM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void delayus()//函数功能:延时若干微秒
{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 z)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Init(void)                //6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void timer1_int() interrupt 3
{
        TF1=0;
        TL1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3C;          //50ms
        timec+=1;
        if(timec%10==0)
                flag3= ~flag3;
        if(timec==20)
         {
                counter+=1;
                timec=0;

         }
        /*g1++;
        if(g1==25)
     flag3=~flag3;*/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F0=0;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定时60mS
  g1+=1;
        if(g1==40)
        {
    //flag2= ~flag2;
                //g1=0;
        }
}
*/
void display()
{

        P3=P3 | 0x78;    //0111 1000
        delay(2);

        P1=leddata[disp[3]];  //第4位,
        P3|=0x38;//0011 1000
  P3&=0xBF;        //1011 1111
        delay(2);
        _nop_();
        P3|=0x78;

        P1=leddata[disp[2]];  //第3位,
        P3|=0x58;//0101 1000
        P3&=0xDF;//1101 1111
        delay(2);
        _nop_();
        P3|=0x78;

        P1=leddata[disp[1]];  //第2位,
        if(flag2)
                if(flag3)
                P1|=0x80;
        P3|=0x68;//0110 1000
        P3&=0xEF;//1110 1111
        delay(2);
        _nop_();
        P3|=0x78;

        P1=leddata[disp[0]];  //第1位,
        P3|=0x70;//0111 0000
        P3&=0xF7;//1111 0111
        delay(2);
        _nop_();
        P3|=0x78;
}

void display1()
{

}
void keyscan()
{
        if(k1==0)
                {
                        delay(5);//消抖
                        if(k1==0)
                        {

                                while(!k1);
                        }
                }

                if(k2==0)
                {
                        delay(5);//消抖
                        if(k2==0)
                        {
                                time+=1;
                                a=5000;
                                if(time>99)
                                        time=0;
                                while(!k2);
                                flag=1;
                        }
                }
                if(k3==0)
                {
                        delay(5);//消抖
                        if(k3==0 )//停止计时才有效
                        {
                                time-=1;
                                a=5000;
                                if(time<2)
                                        time=1;
                                while(!k3);
                                flag=1;
                        }
                }

}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5a;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5a)
    IAP_TRIG = 0xa5;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a5)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void main()
{

        uchar shi,fen,fshi,ffen,k;
        uint b;
        J1=1;
        Timer1Init();
        ET1=1;
        ET0=1;
        EA=1;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扇区中的内容,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7);//把设置时间写入扇区,

                                delayus();

                                flag2=0;
                                time=IapReadBYTE(IAP_address);
                                while(a--)
                                {
                                        disp[3]=time%10;
                                        disp[2]=time/10;
                                        disp[1]=22;     //-
                                        disp[0]=20;     //P
                                        display();

                                        keyscan();
                                  delay(5);
                                }
                                for(b=0;b<1500;b++)
                                {
                                        disp[0]=disp[1]=disp[2]=disp[3]=22;//显示----
                                        display();
                                }
                                //delay(30000);
                                        //while(1);
                                if(flag)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扇区中的内容,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uchar)time);//把设置时间写入扇区,
                                        flag=0;
                                }
                                TR1  =1;
                                ffen =1;
                                fshi =1;
                                while(flag1)
                                {
                                        flag2=1;                                                                //显示小绿灯标志位
                                        J1=0;
                                        if(counter==60)
                                        {
                                                counter=0;
                                                ffen++;
                                        }
                                        if(ffen==61)
                                        {
                                                fshi++;
                                                ffen=1;
                                        }
                                        if(ffen>=time)
                                                goto page;

                                        shi=time-fshi;
                                page:
                                        fen=60-ffen;
                                        //        fen=60-ffen;

                                        if(fen==0 && shi==0)
                                        {
                                                flag1=0;
                                                flag2=0;
                                        }
                                        /*if(shi==0)
                                        goto page;
                                        if(ffen==60)
                                        {
                                                ffen=1;
                                                fshi++;
                                        }
                                        //fen=60-ffen;
                                        shi=time-fshi;
                                        //if(shi==0)
                                        //        shi==0;
                                        //page:
                                        //        if(ffen==60)
                                        //                fen==60-ffen;
                                page:*/
                                        _nop_();
                                        _nop_();
                                        disp[3]=fen%10;                                        //第4位,
                                        disp[2]=fen/10;                     //第3位,
                                        disp[1]=shi%10;                                        //第2位,
                                        disp[0]=shi/10;                                        //第1位,

                                        display();
                                        //if(shi==0 && fen==0)

                                }

                                        while(1)
                                        {
                                                J1=1;
                                                //上面显示,
                                                for(k=0;k<4;k++)
                                                {

                                                        disp[0]=disp[1]=disp[2]=disp[3]=23;
                                                        disp[k]=24;
                                                        for(b=0;b<i;b++)
                                                                display();
                                                }
                                                //右面显示,
                                                disp[3]=25;
                                                disp[1]=disp[2]=disp[0]=23;
                                                for(b=0;b<i;b++)
                                                 display();
                                                disp[3]=26;
                                                disp[1]=disp[2]=disp[0]=23;
                                                for(b=0;b<i;b++)
                                                 display();
                                                //下面显示,
                                                for(k=0;k<4;k++)
                                                {

                                                        disp[0]=disp[1]=disp[2]=disp[3]=23;
                                                        disp[(3-k)]=27;
                                                        for(b=0;b<i;b++)
                                                                display();
                                                }
                                                //左面显示,
                                                disp[0]=28;
                                                disp[1]=disp[2]=disp[3]=23;
                                                for(b=0;b<i;b++)
                                                 display();
                                                disp[0]=29;
                                                disp[1]=disp[2]=disp[3]=23;
                                                for(b=0;b<i;b++)
                                                 display();

                                        }
}

楼主:
先占楼一下,说实话我头一次发帖,不太会用

网友A:
很漂亮…注意高低压隔离…

网友:
做的很好,也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注意高低压隔离…

谢谢提醒,洞洞板焊盘距离很近所以没在洞洞板上焊接继电器,就是怕高压有干扰和危险。

网友B:
8个三极管?驱动数码管?

网友:
使用MCU内部EEPROM,记录常用时间,开机直接调用存储的时间。

网友C:
电动车定时器,最方便的还是用发条的那种,插上插头,拧一下,开始充电,最方便。1秒搞定。
那种一个按键,一个数码管,按数次选择一个小时数的,都不够方便。1秒搞不定。
要不就是你自制的,插上电源,自动读取配置,开始计时,连按键设置都不需要。

不过我家用的比较复杂,楼下充电设备带WiFi,可以检测车插上没有,电压电流多少,也可以接受家里控制主机的命令开是充电或者停止充电。

然后楼上的设备可以显示插上,电流,电压,充电电量,还有充电剩余时间等。

骑车回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插上线就行,主机会根据电量,是否快到周末等等条件自动判断是否充电,充电多长时间。

另外楼下主机还有无钥匙系统,如果无线钥匙不在现场,而充电线断了,说明有人偷电池,或者偷车,会自动报警并电话通知。

网友:
有点看不懂呀

网友(2019-12-24):
这么多三级管是干啥的?

网友:
用这么多三极管驱动数码管,还不如用一个74hc2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三极管?驱动数码管?

是的,这事共阴的就是8个,共阳的可以用4个

网友:
可以来打点免费PCB板子做,更稳定。

网友:
ZUI最简单使用的是加装时间继电器,定好时间,比如6个小时,插电就工作,不需要调整

网友D:
应该只需要4个三极管就够了。
每个字的位扫端加一个就OK了,你这样在段扫这里加三极管是毫无用处的。
其实是单片机的端口的灌电流一般都比较大,不用加三极管也行。
每次只点亮一个数码管,控制好每段5ma的电流,最大也就是40ma,看看单片机的资料,如果用的是共阴数码管,那应该就不用加三极管了。

楼主(2020-03-10):
引用 网友D:
应该只需要4个三极管就够了。
每个字的位扫端加一个就OK了,你这样在段扫这里加三极管是毫无用处的。
其实 ...

我用的是共阴的,怕单片机驱动不起来!

网友(2021-04-29):
楼主 这个是通电就开始定时充电吗 简要的硬件连接示意图有没,有些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定时器,最方便的还是用发条的那种,插上插头,拧一下,开始充电,最方便。1秒搞定。
那种一个按键, ...

那么高级,层主可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2021-09-19):
软硬兼施,很好

网友:
电路图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