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 SM2246xt 不认盘拆开查不到颗粒信息

楼主(2019-11-22):
主控 2246xt 颗粒29F32B08NCMFP  什么鬼,开卡软件试了好多找不到这个颗粒。

网友A:
那证明你还没找到适合你的,我2258tx也是换了N个版本,首先,也可能要短接那4对金属孔其中的JP1,否则是读不出闪存的,读出闪存再用你的开卡工具一个一个试,即使你读出了闪存这个版本也不一定可以量产成功,还有,可能要一个硬盘盒,我的2258tx直接接到主板识别不了,非得用硬盘盒,看一看百度贴吧里面的“固态硬盘修复(慧荣sm2246XT开卡教程)”

网友B:
丝印看是L85c制程的颗粒,应该很好量产啊。用Q0405A开试试。
如果开不出来,贴个CE表上来看看。

网友C:
片子有一片是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看是L85c制程的颗粒,应该很好量产啊。用Q0405A开试试。
如果开不出来,贴个CE表上来看看。 ...

能找到的都试过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证明你还没找到适合你的,我2258tx也是换了N个版本,首先,也可能要短接那4对金属孔其中的JP1,否则是读 ...

谢谢啦,但是我这卡的颗粒有点稀奇古怪的,网上都查不到什么

楼主(2020-01-13):
沉到底了。。。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片子有一片是ES

眼神真好啊,又看了一遍,忽然是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沉到底了。。。有没有大神啊

sm2246XT_MPTool_Q0405A有现成的参数,怎么会量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