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肖特基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9-11-22):
我知道一般的整流桥滤波后的电压是乘1.414,那么如果把桥堆换乘肖特基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怎样计算呢,谢谢

网友:
只说电压的话应该区别不大。

网友A:
估计楼主是8月分到9月份生人,比较纠结::swe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8月分到9月份生人,比较纠结:

真不是我纠结,只是因为我买的黑武士板子输入电压有50v限制,而我的牛34v的,电压前高了,所以考虑除了拆牛之外的其他方法

网友:
乘1.4是因为 整流滤波后把等效电压转换为峰值电压 和整流管关系不大

普通整流二极管压降是0.7V  肖特基管压降是0.5V 这0.2V的电压对于50V的电压 等于没有作用

网友:
你这是没搞清楚为什么要乘以1.4,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是我纠结,只是因为我买的黑武士板子输入电压有50v限制,而我的牛34v的,电压前高了,所以考虑除了拆 ...

34V整流后和50V上限也差不多,怕烧板多串两个桥不就得了,一个桥降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