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v8直播声卡拆解

楼主(2019-11-22):
收来的,没有配线,里面一块电路板和一块小电池,一个外壳。混响效果还可以,不知道伴奏输入接线定义,不想买配线,想自己改一条玩玩。

网友:
看起来一大堆旋钮和按键,实际里面的东西可真少,估计一个单片机+闪存全搞定了吧。。。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
版子上还有蓝牙的芯片没有装

网友(2020-03-08):
LZ,请教一下,直播1,直播2,伴奏输入的接线定义研究出来了吗?

网友:
芯片为上海山景的AP8248A2

补充内容 (2020-3-20 08:23):
型号应该为AP8048A

网友A:
被抹去型号的芯片是上海山景的AP804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抹去型号的芯片是上海山景的AP8048A

大神,请收下膝盖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黑色的,正吃灰中

网友B(2020-05-23):
有没有使用感受啊,效果怎样

网友(2020-07-15):
又是智商检测机了,空间那么大电路板零件却少得可怜,严重短斤缺两了

网友(2020-08-14):
V8这款拆解,信息挺全的。成本控制得真低

网友(2020-11-13):
这款电位器是多大的呢

网友C:
我有一片半成品的V8直播声卡,3元淘来的,看着和你这个有点小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使用感受啊,效果怎样

娱乐为主的直播声卡,别对音质有期待就行,基本功能都还行,就是注意别用电脑的USB接口一边充电一边直播,会有不同程度的电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片半成品的V8直播声卡,3元淘来的,看着和你这个有点小区别

老五家的?

网友:
上个月骑车出去玩,在一个十字路口捡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回来测试一下,能正常开机,还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
估计还卖得不便宜。
效果跟跳广场舞音响一路货色

网友(2022-05-17):
这是直播间的声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