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2.0音箱加装蓝牙

楼主(2019-11-22):
上月买了一对漫步者2.0音箱,本想替换用了多年的2.1音箱,但发现音质一般,低音没有原音箱好。于是想改成蓝牙音箱用,这样可直接用手机通过蓝牙无线放歌。网购一蓝牙模块 从原线路板取电,经7805稳压后供蓝牙模块使用. 完成后试听了一会,听感很好,而且感觉比线直接连的效果要好,可能蓝牙模块对音频进行润色和处理吧.

网友A:
蓝牙模块什么方案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什么方案的呢~

CSR786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R7865吗????

8675不错的,支持aptx~

网友:
这个蓝压模快支持APE,FLAC,MP3等格式无损解码的比一般用线联接的要好听是当然的

网友:
怎么切换音源输入?蓝牙和有线输入怎么选择?

网友:
楼主想用2.0音箱去和2.1比低音?那样很难啊
蓝牙板给个正面清晰图就好了

网友:
蓝牙模块比较讨厌的地方是上电或者连接的时候那突如其来的提示音,还巨大声!个人用的最满意的一款还是KRC_86B.指示灯做状态指示,还带AUX输入.无线和有线自动转换,只是找不到比这KRC便宜又带AUX的模块了

网友:
这么做没有蓝牙模块的电流声?一般这么接,开机就听见蓝牙兹啦兹啦的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