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今天X宝搞了个 三星PM981A的 m.2固态。

楼主(2019-11-22):
刚刚下单,1T的,价格999.
借用别人的图一张

网友A:
真是够奢侈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够奢侈的呀!

哈哈哈。原来的256G的 970 EVO+3T机械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原来的256G的 970 EVO+3T机械满了。

其实固态整个512G的够用了,大容量,首选还是机械。

网友:
ssd容量再大也不敢再里面放资料,只能作为软件系统缓存这些使用,ssd如果出问题,连救资料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B:
买个128G的SSD分2区。50个G的C盘用几年都还有20多个G是空的。D盘装软件绰绰有余。其他钱买大容量机械盘。容量和速度都兼顾了性价比之王。就算SSD比机械盘便宜我也这样配置,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128G的SSD分2区。50个G的C盘用几年都还有20多个G是空的。D盘装软件绰绰有余。其他钱买大容量机械盘。容 ...

一个win10要30G,一个office要10G,一个vs要30G,一个sql server要20G ,一个ps要5G,100G  c盘都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win10要30G,一个office要10G,一个vs要30G,一个sql server要20G ,一个ps要5G,100G  c盘都不够 ...

不同人的使用场景不同,对ssd容量和速度的要求也不同。
我办公用,就是处理些表格,120G用了4年了,而且是在sata2上

网友:
这么大的固态啊

楼主:
都已经这样了。呵呵

网友C:
换个机械或者把资料转移腾出空间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128G的SSD分2区。50个G的C盘用几年都还有20多个G是空的。D盘装软件绰绰有余。其他钱买大容量机械盘。容 ...

你游戏不放SSD里面?一个NBA2k游戏就60G
我做系统的128G都不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机械或者把资料转移腾出空间才是正解~

我的NAS里面的6T+3T+3T都快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NAS里面的6T+3T+3T都快满了。

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删除的,否则我很难想象如此多的重要数据就放在NAS里!最起码得整个raid5吧?前几天我的镁光M550固件出问题让我真的意识到数据备份的重要性了~

网友:
固态盘真不用搞得很大,存数据不安全不说,还浪费资源,固态加机械一起用宁可把机械搞大!固态盘恢复数据成功率太低了。

网友:
961 1t 好呀mlc 全盘写入1800m
981 只能部分达到 基本盘在1000m上下
不过普通用户也够了
不过961 最近没有车了

网友:
买了就不用多想,用就行了!!!

网友:
买了就不用多想,用就行了!!!支持支持!

网友(2020-01-16):
我也买了同款,非常重要的文件云同步了,现在1T价格还能接受,三星固态应该也没那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