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i-FlashDisk 64G固态盘,烧了个元件

楼主(2019-11-22):
前几年在深水宝,买了一个64G固态盘,这几天认不了盘了。。拆出来看看,发现一个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的烧了,
请问大哥们,下面里面红圈的是电容还是电阻?能找其它的换掉吗?

网友:
先扣下来看看能用不,有些电容扣了一样用。

网友:
看着像是电阻

网友:
拍的看不太清楚,外观应该是电阻

网友:
当保险用的吧?一般是后面有问题才烧

楼主:
再拍了一张近的。。。。。

网友:
感觉后面芯片也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吧

网友:
应该是电阻或者自恢复保险丝,过载时间长了就烧

网友:
应该是保险

网友:
0欧保险电阻,后面短路保护了

网友:
不是0欧保险电阻,就是贴片保险,这玩意烧了,后边应该有短路的问题。

网友:
像保险电阻不一定是0欧的

网友:
贴片保险 后面有短路 麻烦

网友:
是电阻或电感, 阻值有可能是0,反正不大,

网友:
这是个磁珠,如果没有的话,用0ohm电阻试试,封装最好一样或者大点

网友:
接在5V电源上的,其它还有坏的才会烧这个电阻

网友:
估计后面的芯片烧了

楼主:
值不值得,换一块板,重新做一个盘?我想也不值得吧。。现在的固态盘也不贵。

网友:
是的,烧掉的应该是保险电阻或者自恢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