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9-11-22):
朋友给了2个海康威视摄像头,想利用起来加到厂硬盘录像机上面,但2个都提示无网络联接,换别的新买的就没问题,用电脑查网络系列号查不到。

网友A:
海康官网下个发现软件SADP装电脑上 , 摄像机通电,和电脑接同一网络,如果摄像机是好的发现软件就能看到摄像机的型号,IP地址这些。

网友B:
坏的吧,我用过的海康质量还挺好的,但这牌子好像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官网下个发现软件SADP装电脑上 , 摄像机通电,和电脑接同一网络,如果摄像机是好的发现软件就能看到摄 ...

好的,谢谢,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的吧,我用过的海康质量还挺好的,但这牌子好像有假货?

看做工不像是假的,做功很不错,铝外壳很重

网友:
将摄像头联接到路由器上,手机安装莹石云APP,添加摄像头,扫描摄像头的上的二维码。如果二维码失效,就手动添加那串10位数字,需要验证码,就是那6位字母码,全都大写,如果正常就可在手机上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吧,我用过的海康质量还挺好的,但这牌子好像有假货?

海康假货太多了

网友:
华为海思3516D SOC

网友:
这个不是假货

网友(2020-06-02):
这个明显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