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群晖无网络接无线网卡做热点

楼主(2019-11-22):
如题,假设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没有路由器,直接在群晖上插官方认证的无线网卡发射信号,相当于将群晖当无线硬盘使用,不知能否实现。
求教。

网友:
去应用中心找找看是否有此功能的APP,或者无线网卡设置为桥接模式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通过修改代码实现,实在不行,就接网线,实测3070l网卡可以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