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车载MP3扔之前拆开看看

楼主(2019-11-22):
捡的

中间可以折弯,从点烟器取电

12V转换为5V

另一面

主板,带2GB闪存

电源输入5V和地,ANT为天线,此MP3为无耳机无喇叭,音频通过FM频段射频发射,通过车载收音机接收播放。

主板正面,上方黑色为红外接收单元,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好啦,谢谢观赏,散件扔垃圾桶。

网友:
可以拆一些锅仔片开关等元器件。

网友:
通电试试呀,接12v看行不行,不行就是前一部分坏了,mp3用5v再接上试试,如果能用留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