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集成开关

楼主(2019-11-22):
谁知道里奇这个开关7针端子引脚怎么接工作灯
测试过第一针是5V和最后一针12V
接过中间几根线按开关不放不能一直亮
亮几秒就灭了 谢谢谁知道怎么接
东成开关跟这一样 但是我没有电量显示板

网友A:
里奇开关有延迟功能,接工作灯要串一个电阻,看那个脚延迟熄灭就是哪个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奇开关有延迟功能,接工作灯要串一个电阻,看那个脚延迟熄灭就是哪个就。
...

用一般电阻多大的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