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没见到有人用苹果电源改可调

楼主(2019-11-22):
为什么好像从来没在论坛里看到过有人用苹果电源改可调电源呢,那么小巧,60W左右小功率也都够用

网友A:
有苹果版的T12白光

网友:
直接改很困难,我是外加的DC-DC调压电路

网友B:
保护太多盖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
不好改,保护太多,曾经改过一个,不知咋地高压部分炸了,换件后不起震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太多盖起来很麻烦啊

我好像看见过有人改45W那个三星产的,改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好像看见过有人改45W那个三星产的,改的电压

老兄改电压和可调是两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改电压和可调是两码事啊

三星产的那个45W,已经改好调压了,调流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苹果版的T12白光

就是玩白光剩下的,想着改着玩玩

网友:
什么叫做抛砖引玉
是没有人发这个,那么建议你开个头。
你就发个贴看看你的调压是怎么改的。
说不定有人告诉你调流方法呢。

网友:
直接改T12不好吗,方案成熟,免折腾

网友:
苹果电源的保护电路比较复杂,元件也太紧密,不好弄。

网友:
木有这种电源,,,有的话改电压容易

网友:
改可调要避开磁饱和,,

网友:
元件太密,而且里面灌胶也比较多,不像ATX或者工业开关电源里面空间多,单面板电路也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