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U盘买钢网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

楼主(2019-11-22):
事情是酱紫滴.

前些日子手里有个设备出故障,于是找到买了风枪理由.有了风枪,又翻出藏几年的坏固态想改成U盘.
浏览N多大佬的改造U盘视频,无一例外的都用钢网值锡.
哪我也买吧...

今天主控先到货,发现主控板上已有锡珠,手痒痒打算直接开搞.
结果是......
4片全部焊接成功!
做成俩个64GU盘.

钢网还在路上,U盘已经做完了,这尴尬不?
28买的,都能买俩主控板了.

明天到了,要不直接拒收?

买钢网真的有必要吗?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
有了更好,有的板带的高温锡,不好化。
或者有的点板不带球

网友:
小批量的手工摆球还行

网友:
闪存贴装一次成功当然可以不用钢网。但卖家并不保证主控板预先植锡完整,只保证正常识别主控。

网友:
万一还有下次想再搞呢,植锡网还是很有必要的,自带的都是高温锡,我反正每次都是去掉的

网友:
只要能够焊接成功,钢网并不是必须的,但是有时候确实是需要植锡的~

网友:
常玩bga钢网是必须的

网友:
非常有必要

网友A:
偶尔搞一搞可以不用钢网,焊盘刷上助焊膏,用马蹄头沾点焊锡扫过焊点,一个一个小馒头自然就出来了,Flash上面也这么搞一遍,基本上不会有虚焊的。

网友:
标配,买买买

网友:
偶尔整一个没必要,既然买了那就留着吧,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搞一搞可以不用钢网,焊盘刷上助焊膏,用马蹄头沾点焊锡扫过焊点,一个一个小馒头自然就出来了,Flash ...

这个方法不错,没锡珠的板子也能焊上去.
感觉DIY玩家可以不用买钢网.
基本都是根据手里的闪存买主控,焊完一次钢网就没用了.
用简便方法能焊上去才是DIY精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没锡珠的板子也能焊上去.
感觉DIY玩家可以不用买钢网.
基本都是根据手里的闪存买主控,焊完 ...

这个操作不是一般随便就玩的起来的,得老司机级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操作不是一般随便就玩的起来的,得老司机级别

其实真的不难,只要注意3点
1是原来的无铅焊锡要去除,用63焊锡280度大马蹄/刀头多扫几遍就替换上去了,这样最后热风枪开340度左右就能搞定。
2是要借助助焊膏,能事半功倍,我用的是维修佬的BGA助焊膏,半固态带黏性的,能固定闪存不会被吹跑,基本上吹BGA/LGA我都是一次搞定,没有虚焊过
3是焊盘上小馒头的高度不能相差太多,有些过于丰满的单独再扫一遍。不需要F罩杯哦,两边都B-C罩杯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的不难,只要注意3点
1是原来的无铅焊锡要去除,用63焊锡280度大马蹄/刀头多扫几遍就替换上去了, ...

我怀疑你在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