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怀孕的小米充电宝

楼主(2019-11-22):
上次捡到的怀孕充电宝今天给刨妇产  电池是力神的 准备拆解的充电宝

拆解还简单 从上下装饰条入手

拆下的上下装饰条 双面胶粘的  其实上面可以不用拆

拆下装饰条后的样子

刨妇产成功 看看电池  力神品牌

中间骨架是中空的 电池依旧鼓出来了

双面胶固定的电池

电池保护板欣赏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电池3.85V的,比较鸡肋

网友:
聚合物锂电池容易怀孕...

网友:
软包怀孕是个问题~

网友:
电池完全没电压了吗?电路板留下 弄几节锂电池能弄个简易充电宝

网友A:
电池的镍带点焊到电路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镍带点焊到电路板上的?

是的点焊的做工不错可惜电池不怎么样

网友:
一直不用聚合物充电宝,手里几个都是圆柱型锂电池充电宝,太容易怀孕了

网友:
或者这是 产品策略。否则谁还买新品

网友:
高压电池电路板,换电池还可以使用。

网友:
怀孕的电池你都敢搞?确实牛__!

网友:
板子还不错,电池太小了

网友:
和偶在积分商城换购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充电宝外壳和小能人应急电源一样,

网友(2020-01-14):
质量不好了

网友B:
老大是怎么样把电芯弄出来的啊,破坏了外壳了吗?手头还有三个这样的铝壳,都是拆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是怎么样把电芯弄出来的啊,破坏了外壳了吗?手头还有三个这样的铝壳,都是拆不出来的 ...

剖腹产搞破了就好了

网友C:
恭喜楼主搞好,
我也有一个,但是电池没问题,保护板有问题,问下楼主出不出保护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搞好,
我也有一个,但是电池没问题,保护板有问题,问下楼主出不出保护板,哈哈。 ...

说实话好坏不知道我没用过  坏了有啥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好坏不知道我没用过  坏了有啥表现

我那个充电灯 全闪,正常的应该是充电时一个一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