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准备拆大屏液晶电视,各位给看什么毛病,明天开膛破肚再验证

楼主(2019-11-22):
长虹47寸大屏液晶电视,看屏幕没有磕碰,正赶上双休日也闲的没事,没有可拆的打法时间,更是受坛里的某些同志的影响,也想拆拆液晶玩玩,45元收的,不行在垃圾价卖了,纯属消磨时间。

网友:
卖电路板不止45

网友:
屏坏了,重新压屏也许能好,要几百块钱,不划算,基本算成垃圾了,电路板能卖掉还可以回点本,否则就准备垃圾桶吧

网友:
重插排线有可能就能好!也有可能需要重压屏幕

楼主:
左侧排线有一条颜色与其他颜色不同,酒精擦拭后或左右排线互换,故障依旧,是逻辑版的问题吗,如果不是真的扔垃圾了,

网友:
开机情况下你用手去压液晶屏后面的玻璃和软排线连接处,看有没有一些改变,如果有,就说明需要压屏。
另外,屏幕后面的逻辑板上有几个电压测试点,你可以百度搜搜看,测试那几个屏电压是否正常,论坛里有修屏幕逻辑板的高手,在论坛里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