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改装迷你蓝牙音箱

楼主(2019-11-22):
原来的蓝牙音箱闹钟,因为按钮失灵,强迫症犯了就拆了
整个闹钟音箱就剩一个全频喇叭
买回一个防水盒,改成一个防水的蓝牙音箱
尺寸8*8*5.5cm
音效嘛,也就市场上100块的蓝牙音箱水平
中低音量时,音效最好,低频饱满,高频到位

后背有USB充电口,还有个按钮开关

把马云家买的的蓝牙板放进去,状态灯用热熔胶做光导,引到上面板,红灯是未连接

蓝灯是已连接

看看内脏
一颗松下三元锂电18650
5小时充满,中低音量放了8小时音乐,手机蓝牙显示还有10%的电量
空旷房间里连接距离直线10米没问题,有拐角的话大约5米
蓝牙板输出端还加了一个小的功放板,只用了单通道
等那天有机会从枕头里拿点丝绵放进去做吸音棉

网友A:
没有时钟怎么闹…?

网友:
我之前做个,透明盖的,加个倒相孔,音质还不错

网友B:
建议贴膜增加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钟怎么闹…?

连手机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贴膜增加颜值

不瞒您说,这种小的音箱我比较喜欢这种性冷淡的色调,贴膜了反而觉得不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手机蓝牙

半夜来电话的时候就是噩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来电话的时候就是噩梦了…

吓傻了

网友:
有个小米方盒子蓝牙音箱2代,瓦特了,也想看怎么修改一下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