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唯美世佳s1电动牙刷换开关,改进防水

楼主(2019-11-22):
一个唯美世佳s1电动牙刷,才用半年,刚开始出现开了关机关不掉,或者开不了。偶尔能开了,又不稳定,刷个牙还要凭运气。后来出现了开了机怎么样都关不了,只能靠放上充电座才能关,晚上甚至会自动开机,把人吓一跳。上网查了查,我还不是个例,有些飞利浦的大牌牙刷也有这个问题,是因为进水了导致开关出问题,于是拆开修修,顺便改改防水。

牙刷本体

尾盖里有一个螺丝

拆下尾盖,都有垢,掉渣拉了

里面的无线充电线圈

抠出整个机芯

上面有水汽

拆下微动开关,拆坏了,没关系

找一个

换上

装回去,尾盖没拆好,有点损坏

找一个手套

见一个指头套住屁股防水

再剪一块,戳一个小洞,从震动头上传过,搞了三层防水

再剪一个手套指头套住,总共4层,应该不会再进水了

还挺好看的,白蓝配

装上刷头

再看看

不错,现在换好开关后,按着很干脆,挺好的

网友:
这铜柱开关,我印象太深了,我买的第一个MP3就是用这开关,后来坏了,坐公交2小时去城里的电子配件城,只有4家卖这开关,最贵的卖1块5一颗。最便宜的卖8毛,咬牙买了5颗,现在看看某宝上不到一毛钱一颗。

网友:
这样改防水,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还以为是楼主的充气娃娃

网友(2020-06-14):
楼主我的松下DE43开关也像你这样进水失灵了,请问用热风枪还是烙铁换?如果用烙铁是用尖头还是斜口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