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ing字节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22):
电脑网络通不通大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ping了吧 可是ping的字节谁明白 最小32字节 最大65500字节  字节大小有什么影响呢 通过ping的数值可以估算宽带速度吗 求指教 很懵逼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电脑双网卡 内网ping大字节正常  局域网ping大字节丢包   ping小于四万字节正常 高于四万丢包 这是如何造成的 如何排查 感谢

网友A:
ping命令用来测试主机之间网络的连通性。执行ping指令会使用ICMP传输协议,发出要求回应的信息,若远端主机的网络功能没有问题,就会回应该信息,因而得知该主机运作正常。
语法ping(选项)(参数)
选项
-d:使用Socket的SO_DEBUG功能;
-c<完成次数>:设置完成要求回应的次数;
-f:极限检测;-i<间隔秒数>:指定收发信息的间隔时间;
-I<网络界面>:使用指定的网络界面送出数据包;
-l<前置载入>:设置在送出要求信息之前,先行发出的数据包;
-n:只输出数值;-p<范本样式>:设置填满数据包的范本样式;
-q:不显示指令执行过程,开头和结尾的相关信息除外;
-r:忽略普通的Routing Table,直接将数据包送到远端主机上;
-R:记录路由过程;-s<数据包大小>:设置数据包的大小;
-t<存活数值>:设置存活数值TTL的大小;
-v:详细显示指令的执行过程。

        ping 192.168.1.9   开始;ctrl + c 停止
  ping命令通过ICMP(Internet控制消息协议)工作;ping可以用来测试本机与目标主机是否联通、联通速度如何、稳定性如何。
一、ping用法:
  ping命令运行在命令提示符终端,用法为:“ping 参数 目标主机”。其中参数为零到多个,目标主机可以是IP或者域名。
1
2
3
4
Usage: ping [-aAbBdDfhLnOqrRUvV] [-c count] [-i interval] [-I interface]
            [-m mark] [-M pmtudisc_option] [-l preload] [-p pattern] [-Q tos]
            [-s packetsize] [-S sndbuf] [-t ttl] [-T timestamp_option]
            [-w deadline] [-W timeout] [hop1 ...] destination

二、ping参数详解:
下面是爱E族(aiezu.com)收集整理的ping详细参数,可能部分不全或翻译错误,欢迎指正:
参数详解
-aAudible ping.
-A自适应ping,根据ping包往返时间确定ping的速度;
-b允许ping一个广播地址;
-B不允许ping改变包头的源地址;
-c countping指定次数后停止ping;
-d 使用Socket的SO_DEBUG功能;
-F flow_label为ping回显请求分配一个20位的“flow label”,如果未设置,内核会为ping随机分配;
-f极限检测,快速连续ping一台主机,ping的速度达到100次每秒;
-i interval设定间隔几秒发送一个ping包,默认一秒ping一次;
-I interface指定网卡接口、或指定的本机地址送出数据包;
-l preload设置在送出要求信息之前,先行发出的数据包;
-L抑制组播报文回送,只适用于ping的目标为一个组播地址
-n 不要将ip地址转换成主机名;
-p pattern指定填充ping数据包的十六进制内容,在诊断与数据有关的网络错误时这个选项就非常有用,如:“-p ff”;
-q不显示任何传送封包的信息,只显示最后的结果
-Q tos设置Qos(Quality of Service),它是ICMP数据报相关位;可以是十进制或十六进制数,详见rfc1349和rfc2474文档;
-R记录ping的路由过程(IPv4 only);
注意:由于IP头的限制,最多只能记录9个路由,其他会被忽略;
-r忽略正常的路由表,直接将数据包送到远端主机上,通常是查看本机的网络接口是否有问题;如果主机不直接连接的网络上,则返回一个错误。
-S sndbufSet socket sndbuf. If not specified, it is selected to buffer not more than one packet.
-s packetsize指定每次ping发送的数据字节数,默认为“56字节”+“28字节”的ICMP头,一共是84字节;
包头+内容不能大于65535,所以最大值为65507(linux:65507, windows:65500);
-t ttl设置TTL(Time To Live)为指定的值。该字段指定IP包被路由器丢弃之前允许通过的最大网段数;
-T timestamp_option设置IP timestamp选项,可以是下面的任何一个:
  'tsonly' (only timestamps)
  'tsandaddr' (timestamps and addresses)
  'tsprespec host1 [host2 [host3]]' (timestamp prespecified hops).
-M hint 设置MTU(最大传输单元)分片策略。
可设置为:
  'do':禁止分片,即使包被丢弃;
  'want':当包过大时分片;
  'dont':不设置分片标志(DF flag);
-m mark设置mark;
-v使ping处于verbose方式,它要ping命令除了打印ECHO-RESPONSE数据包之外,还打印其它所有返回的ICMP数据包;
-U Print full user-to-user latency (the old behaviour).
Normally ping prints network round trip time, which can be different f.e. due to DNS failures.
-W timeout以毫秒为单位设置ping的超时时间;
-w deadlinedeadline;

参考内容:http://ss64.com/bash/ping.html

三、输出格式:

下图为简单的ping产生的响应内容,图中返回内容具体的含义如下:
  • ① ping目标主机的域名和IP(ping会自动将域名转换为IP)
  • ② 不带包头的包大小和带包头的包大小(参考“-s”参数)
  • ③ icmp_seq:ping序列,从1开始;
  •   ttl:剩余的ttl;
  •   time: 响应时间,数值越小,联通速度越快;
  • ④ 发出去的包数,返回的包数,丢包率,耗费时间;
  • ⑤ 最小/最大/平均响应时间和本机硬件耗费时间;

四、简单例子:
1、每隔0.6秒ping一次,一共ping 5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root@aiezu.com ~]# ping -c 5 -i 0.6 qq.com
PING qq.com (14.17.32.211)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14.17.32.211: icmp_seq=1 ttl=54 time=16.5 ms
64 bytes from 14.17.32.211: icmp_seq=2 ttl=54 time=17.0 ms
64 bytes from 14.17.32.211: icmp_seq=3 ttl=54 time=16.6 ms
64 bytes from 14.17.32.211: icmp_seq=4 ttl=54 time=18.3 ms
64 bytes from 14.17.32.211: icmp_seq=5 ttl=54 time=19.9 ms

--- qq.com ping statistics ---
5 packets transmitted, 5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2405ms
rtt min/avg/max/mdev = 16.520/17.692/19.919/1.293 ms

2、极限快速的使用大包ping:
  以最快的速度,使用最大的包进行ping,可用于测试目标主机的承压能力:
1
2
3
4
5
6
[root@aiezu ~]# ping -f -s 65507 10.0.0.52
PING 10.0.0.52 (10.0.0.52) 65507(65535) bytes of data.
.^
--- 10.0.0.52 ping statistics ---
646 packets transmitted, 646 received, 0% packet loss, time 1675ms
rtt min/avg/max/mdev = 1.202/2.406/8.253/0.507 ms, ipg/ewma 2.598/2.318 ms

注意:此用法非常危险,65535(包头+内容)*100个包每秒=6.25MB,每秒发送6.25MB的数据,相当于50Mbps的带宽,完全可能导致目标主机拒绝服务。请勿用于非法用途,造成不良后果自负。

3、联通不稳定,丢包严重的情形:
  下面的ping发出17个ping icmp包,而只有序号为8、9、12的包收到响应信息,丢包率达82%,联通非常不稳定:
1
2
3
4
5
6
7
8
9
[root@aiezu.com ~]# ping 8.8.8.8
PING 8.8.8.8 (8.8.8.8) 56(84) bytes of data.
64 bytes from 8.8.8.8: icmp_seq=8 ttl=43 time=32.3 ms
64 bytes from 8.8.8.8: icmp_seq=9 ttl=43 time=32.2 ms
64 bytes from 8.8.8.8: icmp_seq=12 ttl=43 time=32.0 ms
^C
--- 8.8.8.8 ping statistics ---
17 packets transmitted, 3 received, 82% packet loss, time 16003ms
rtt min/avg/max/mdev = 32.038/32.208/32.362/0.246 ms

4、完全无法ping通的情形:
1
2
3
4
5
[root@aiezu.com ~]# ping -c 3 9.9.9.9
PING 9.9.9.9 (9.9.9.9) 56(84) bytes of data.

--- 9.9.9.9 ping statistics ---
3 packets transmitted, 0 received, 100% packet loss, time 1999ms

五、常见错误:
1、错误一:
1
ping: packet size too large: 70000

1
2
3
4
WARNING: packet size 65508 is too large. Maximum is 65507
PING 10.0.0.52 (10.0.0.52) 65508(65536) bytes of data.
ping: local error: Message too long, mtu=1500
ping: local error: Message too long, mtu=1500

解决:
  将ping的“-s”参数设置一个更小的值,windows最大值为“65500”,linux最大值为“65507”。

网友:
网络数通基础知识

网友:
ping看不出速度,看得出延时,其他问题不了解

网友:
不要忘记  M币  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命令用来测试主机之间网络的连通性。执行ping指令会使用ICMP传输协议,发出要求回应的信息,若远端主机 ...

感谢回复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ping字节有什么意义   字节大小的不同测试的是什么

网友:
Ping的主要作用是测试网络连通性、线路稳定性。数据包的大小有3个作用:

1、放大网络拥塞和故障现象。有时网路拥挤的时候丢包情况并不严重(临界值浮动),为了快速重现故障,用大数据包测试,能够使得丢包率直线上升。
2、测试线路(设备)对不同大小数据包的转发能力。有些网络节点禁止了大数据包通过,导致某些特殊应用被阻断,这时候用Ping来进行排错。
3、查看大数据包实时转发的时延是否超出正常值,来总体判断各个网路节点(设备)的包处理性能,尤其是针对一些网路汇聚点。

网友:
哈!俺做过icmp的开发,正好做得就是山寨的ping

ping没有载荷的,最多是带一组时间戳(可选),当做声呐探测用:计算发送和接受时间来计算网络延时,标准协议下这货没必要有载荷,就是个空数据包。

所以用它是分析不了网络带宽的.

至于
指定每次ping发送的数据字节数,默认为“56字节”+“28字节”的ICMP头,一共是84字节;
包头+内容不能大于65535,所以最大值为65507(linux:65507, windows:65500);

俺也不明白有啥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