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到的、薅到的,做个LED时钟

楼主(2019-11-22):
成本极低,都是废品攒起来的LED时钟

屏幕是室内3.75点距32*64双色屏,加控制卡和电源就可以了

控制卡也是捡到的,电池废了,用两个纽扣电池补上

电池是废移动电源里拆出来的

电源部分用了个蓝牙刷卡器

利用上面的充电电路和3.3V电路

把充电的电流调大,把其他IC全拆光,不能上电了,电源管理IC加上长通输出

实测电池端放电电流是140mA,估计用个2天没问题

网友:
支架还是刷卡器的壳子做的

网友:
厉害,都老花眼了还在折腾玩

网友:
支持折腾!加上星期就好了。

网友:
没看懂,这个屏供电怎么做的??32*64*2*0.003ma/5v=2.4a
屏全点亮电流要2.5A. 就算只点现在亮的那几个点,3.7v 0.14a的电流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