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L2手电,一般般。

楼主(2019-11-2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灯仓密封圈处为何弄出花槽来了?这还能起到防水的功能吗?

网友:
l2相比t6发热底  假货少。
是性价比很好的单灯了。

这手电做的挺粗糙,空心仓 电路也不行。
但就是这么用 l2 也能出不错的效果了。

空心仓估计因为4.2v电流也不超过1a,对于l2来说应该不是很热。

网友:
此L2非丕L2,看看电流能到多少

楼主:
来个灯珠和驱动特写~

网友:
国产XML2灯珠限流电阻电路,空心仓,电流不会太高,很容易光衰

网友A:
楼上说的正式我想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正式我想说的……

可以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