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烧坏的电阻阻值,求大婶

楼主(2019-11-22):
这电源是几年前点hd5870烧坏的,运行游戏时只听到清脆的噼啪两声就关机点不着了,当时就把这电源仍一边没管,今天找到拆开发现有两颗电阻烧糊了,当时听到两声响应该就是它俩,这两个是保险电阻么,如果是 阻值应该是多大的,求解!

网友:
这神也不知道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应该也牺牲了吧

网友:
1,要看电源型号,看谁家有一样的拆了看色环,
2,看驱动IC,抄这个电阻的部分电路,从功能上推算其阻值。

网友:
感觉不像保险电阻?

网友:
串2个5K或10K的可调电位器试试!

网友A:
一般是0.2-2欧,这情况开关管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0.2-2欧,这情况开关管也挂了

还是拆件吧

网友:
SG6105三种电路图

网友:
感觉电源有多出高温痕迹 ,应该是长期满载运行,各元件都高温老化了。不建议修换个功率大的电源。

网友(2019-12-29):
从位置上看,应该在三极管发射极或者MOS源极上,用作电流采样,一般阻值取1欧左右

网友:
红红黑金,2.2欧

网友(2021-04-12):
应该是2.2欧姆的限流电阻,和22欧姆的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