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灭火器做一个储气罐给轮胎打气

楼主(2019-11-22):
空压机在家里,车在街上停放。以省钱为宗旨。 灭火器免费的,气筒嘴拆废旧的,轮毂气门嘴几块钱,后面无非就是清洗,钻孔组合安装。[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改造一下还可以做高压水壶

网友A:
出气口 安装是个麻烦事。

有车床就好了

网友:
一直有此想法,只是苦于灌气不便。可以称为便携式补气瓶!

网友B:
能打进去几个mpa?

网友C:
压力容器还是别这么折腾了。不光没有核算强度,没有安全阀,而且开孔没有补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气口 安装是个麻烦事。

有车床就好了

还要能挑丝的车床才行

网友:
曾经用R22瓶给轮胎充过

网友:
有那种便携充气泵很小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力容器还是别这么折腾了。不光没有核算强度,没有安全阀,而且开孔没有补强 ...

气压那点压力,要把这个罐子撑破有点困难。除非易燃易爆气体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气口 安装是个麻烦事。

有车床就好了

出气口直接用原来的接头插上气管紧固就行了。

网友:
清洗干净了

网友:
车载气泵不香么?

网友:
放久了会不会慢慢就没气压了,?

网友D:
车载气泵我改过0.8mpa气泵爆缸。
后来改用压缩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车载气泵我改过0.8mpa气泵爆缸。
后来改用压缩机了。

0.8就爆缸,这也太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打进去几个mpa?

8 bai  /120pai  查下换算 那就是 0.8mpa了。

楼主:
肯定花了不少功夫

楼主:
放气接头用原来灭火器那个开关。充气接头同一个摩托车轮毂充气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