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3只12V的散热风扇,顺便看看电路结构

楼主(2019-11-22):
三只12V的散热风扇,外形完好,转动也还灵活,都不能启动运行。

第1只:8×8cm的两线风扇

背面:

不干胶的标签撕下后,用镊子取出尼龙挡圈,然后取出叶轮:

接下来就碰到问题了,这个定子绕组与PCB板没办法拆下来。没有螺丝固定,也找不到卡扣,用力拽了几下也拽不下来。
实在没办法,只有使蛮力了,在我粗壮大手的作用下,终于拽下来了,而且还完好无损:

仔细看下,定子绕组和PCB板组件的孔与塑料支架的的轴是胶水粘结的:

没有任何其他固定结构。

这是PCB板:

原来这板上是四线的,连根剪断当两线的用了,看来能修好的话还是个调速风扇。
控制集成电路是LB11961,这是它的资料:

用万用表测一下定子绕组线圈是通的:

仔细查看,发现PCB板上的铜箔似乎有腐蚀。
焊下两个线头后再看看,就是这里:

放大一下:

红圈中印刷线路腐蚀了,也就是电源正极(黄线)接入后就不通了。看来这个扇子还是可以修复的。

找来个废变压的线圈,取一段漆包线:

飞线焊上去:

临时把定子组件和叶轮套上去,用12V维修电源试试:

风扇轻快地运转了。

既然修复了,就顺便把那两根原来剪断不用的测速线和调速线用线头焊上去,实现调速功能。

再用点502胶水把定子组件装回去:

现在是四线制了。

叶轮装回,尼龙卡圈也装回去:

那个不干胶标签不知到哪去了,就用一个啥包装袋上的不干胶贴代替了:

测试一下调速功能,因为没有PWM信号装置,就简单地测试一下了。
蓝色线(调速线)空悬时,风扇全速运行,这个风扇很暴力(是三轮车电瓶充电机上的);
蓝色线接到GND上,风扇低速运行。调速功能可以实现。
到此,这个风扇应该是修复了,存货,下次再DIY电子负载什么的时可以用。

第2只风扇:也是8×8cm的两线风扇

有了前一只风扇的成功,心想后两只也可以如法炮制了。

撕下不干胶标签,取下尼龙挡圈:

卸下叶轮:

也是双线圈的无刷电机。
定子组件一样的没有固定螺丝或卡扣。

但这次,怎么用力都拽不下来。再用力就破拆了,定子组件连根折断:

这样了也看不出它是怎么固定的。可能是中间的塑料轴套上端有止口压进去后就不能拆下了。

定子组件:

双线圈无刷电机霍尔驱动芯片:276
PCB板上线路很简单,除了276芯片没有任何其他元件:

测量两个绕组线圈及各印板线路都没问题,那就只有这个276驱动芯片有问题了。

这是276驱动芯片的资料:

实际上这个风扇也没有上面电路中的保护二极管。
这个风扇算是完全废了。下面拆第3只风扇。

第3只风扇:也是8×8cm的两线风扇

这个是9叶轮的风扇:

如法炮制,拆下叶轮:

从定子绕组看也是双线圈的无刷电机。

与第2只风扇一样的情况,拽不下定子组件,破拆了:

一样是连根拔。

拔下的定子和PCB板:

照样的特别简单,除了276驱动芯片外没有任何其他元件。
但仔细看上面的这个图,黄线接的铜箔是独立的不与其他任何线路连接,也就是传说中的假测速线了,这样的话就还少一根电源正极线了,仔细查看,黑色线的下面还有个焊接线头,它是直接到276的第1脚,
即电源Vdd脚。

看来这个风扇是因为电源正极线连根断了,没拆开的时候从外部看不到,我把黄色当电源正极线,所以风扇才不启动,如果早知道接上这根线,可能这风扇还是好的,误拆了。

既然拆了就拆到底看看定子组件到底是怎么固定的:

用老虎钳拧断定子绕组的铁芯,继续拧:

一直拆到把中间的塑料轴套取出来:

仍然看不出是怎么固定的,似乎定子铁芯是直接热压到塑料轴套上的,所以难以取下。
各位坛友,下次碰到这样的风扇不要试图完整拆下定子及PCB组件了,拆不下的。

或者你有更好的办法完整拆下来?

网友:
还是LZ的大力金刚手厉害!

网友:
最上面的AVC最好,最下面的山寨,连定子引脚都省掉直接飞线焊接。

网友:
先把轴承轴套拆下来再慢慢拧定子就可以无损拆下来了

网友:
把轴承打下来就拆开了,都是泪啊

网友:
滚珠轴承的不错

网友:
我也觉得avc的那个好,直到拆了三洋电机的风扇才知道还有更好

网友:
学习学习     可以变废为宝                      不用再浪费了

网友(2020-07-14):
都是这种含油轴承来的,这种最多最耐用

网友:
大力出奇迹的啊,有些物件为了省点钱也是蛮拼的

网友:
省钱 谈不上吧 我有挺多垃圾风扇 坏的就直接扔了 笔记本风扇倒是修过  最近拆的一个联想笔记本 双风扇的  其中一个风扇有异响 打算拆开加点油  没想到一捏风扇扇叶 扇叶散了  唉 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2021-06-28):
后面两个楼主拆不得法,所以拆坏了。告诉你一个办法:将扇叶拆下后,将风扇平放在地上或者木板上(要放平能受力),线圈一面向上,然后找一根和风扇的轴承(轴套)直径差不多大小的一次性竹筷子,顶住轴套(轴承)从上向下用锤子砸下去,轴套或轴承就会出来,然后就可以把PCB完好取出来了。

这种结构都是这么拆的,实际上安装时就是利用轴套从塑料管中间砸进去,把塑料管胀开,将PCB卡紧。不能硬取,要先把轴套退出来,PCB就能完好取出了。嘿嘿,我也是拆坏了几个才琢磨明白的,有用的话赶紧给俺加分吧

网友:
正常质量的风扇坏的最大可能是润滑油黏住了。

网友:
有这耐心不错了,大多数人坏了直接扔掉换新了。

网友(2022-04-12):
正负12V 接反了, 会烧芯片么? 昨天笔记本风扇想废物利用,建准sunon的涡轮小风扇, 可能黄线和黑线我稀里糊涂接反了, 感觉芯片部位的塑料贴纸马上因发热自己收缩了一下, 我想下, 玩蛋了。 估计over。  没有反接保护的吧B196  3*6

网友:
旧风扇最好留着吧,不定什么地方就用上了。我有一个日立投影仪的风扇烂了一直配不到能用的。

网友(2022-05-20):
恭喜修复。头回见这么多零件的风扇驱动。

网友:
长知识了,谢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收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