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解决美的智能电饭煲进水问题,拆解Midea MB-FD40H

楼主(2019-11-22):
正在折腾U盘,老妈在做饭,说电饭锅没法用了。这哪行啊,晚饭都没得吃了。。
立马抄上螺丝刀走进厨房。。
插电正常闪烁,然后直接进入煮稀饭模式,能够正常发热。。感觉不像是传感器故障,应该是按键短路或者进水、

型号

直接开拆
先去掉面部的,只有一颗螺丝,然后直接撬下来。

底部4科大螺丝,一个固定电源插头的小螺丝

然后把提手放到这个姿势,才能拔出来

取下底壳后看见前面主控板

把按键那部分全部拆下来,通电,故障依旧,稀饭灯直接亮。

摸了下,板子全是湿了,,
吹风机伺候

再通电测试,完美,电源灯亮。

电饭煲故障修复还是比较简单的,要么保险丝烧了,要么传感器故障,特别是锅盖上的传感器,故障率特别高。进水好像也是日常故障之一,一般只需要放几天就好了。

网友A:
就不采取点措施预防一下吗,吹干就完事了,等着再次复发?

网友B:
美的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对的,锅盖上传感器我换了修好一个,而且结构电路都差不多

网友:
我第一眼看成了智能进水(添水)的电饭煲,赶紧过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采取点措施预防一下吗,吹干就完事了,等着再次复发?

应该不会,昨天正好吃鱼,给鱼做手术时,鱼挣扎了一下,把水弄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的质量太差了!

这种小家电其实质量都差不多,这款故障率好像确实有点高,特别是上盖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虚焊。进水是因为面板那缝隙很大,感觉是个设计缺陷。

网友:
和我家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2020-09-06):
上盖传感器坏了,把电路板也烧了

网友C(2021-10-26):
拆完装不上了,这两条线咋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完装不上了,这两条线咋装啊

这个是热敏电阻,一般放在顶盖中间

网友:
进水这设计就离谱

网友:
字里行间透露着小小的骄傲。

网友:
有条件的话,喷一次三防漆

网友(2022-03-09):
引用 网友C:
拆完装不上了,这两条线咋装啊

哈哈,不厚道的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完装不上了,这两条线咋装啊

过去每拆一步都是用笔画图标记位置,现在手机拍照太方便了,当时拆机拍张照片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