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投入怎么有产出,生产力工具求推,大有5282/小强5288/东成16E

楼主(2019-11-22):
最近工作需要,需要入一款锂电钻,我在大有5282/小强5288/东成16E之间摇摆不定,在闲鱼逛了圈不知如何下手,求指点求抽醒~~
大有5282单机+5.2电池+快充=840
小强5288+4.0电池+充电器=650
东成DCJZ16E+4.0电池*2+充电器=650

楼主:
另外,闲鱼的大有,东成能买吗?

网友:
推荐东城的,最起码两个电池好工作。就是夹头个人不喜欢。

网友:
5282,毫无疑问

网友:
东成的假货比较多,不如到天猫上购购

网友:
干金属材料就大有   干木工随便找个都可以

网友:
我一个星期前,咸鱼上2903两个加一个5401,加5个5.2电池,一个快冲,一个闪充,2500不到,去年官方一套2903加5401,两个电池闪充加个防水箱子就2100了,,不过官方店也没有亏售后换了块全新电池,电池不是在机器上损坏的,是我自己转接驱动一个600瓦汽车水箱风扇给烧了

网友:
5282很好用的,基本可以告别插电的电钻了

网友A:
5282很不错的,不输给外国同类型号手电钻。

网友:
5282正在用,还不错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A:
5282很不错的,不输给外国同类型号手电钻。

请教下你这个钻头格子哪里买的?最近也买了个5282,不过我发现好像轻按同心度蛮好的,低速也还可以。高速…总觉得钻头有点点抖动,或者是,震动?说不清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台个体问题。

网友:
想电池好点就大有,想实惠点就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