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小吊扇拆解

楼主(2019-11-23):
志高小电扇拆解
夏天已经过去,小风扇也该拆下来保养保养了。拆开一看,看来想法是多余的了。擦擦灰收起来,明年备用。

论坛神器没带在身边,就将就用这货拆吧

底部卡扣设计

扇叶,灰层满满,已经擦过一遍了

铭牌

底部抠开可以发现里面有磁铁

挂钩

职高的牌子 logo

拆开三颗螺丝

发现不需要打理加油的

电源线惨绕着

不好拆就这样了

顶部螺丝孔比较小,论坛神器又不在,大螺丝到打不开。估计里面有个CBB电容吧

谢谢大家支持!
END

网友:
这东东,太简单了,不需要保养的。。。。。。哈哈。。。。。

网友:
小时候最喜欢拆这种小风扇,拆下吸铁石,小伙伴一起分享玩。

网友:
坏了直接扔,还保养什么额

网友:
手握着插头 开关打开 转动叶片  爽死

网友:
没有电容,只有一个线圈,这种电机不是带电容运行那种

网友:
30年前的骆驼微风扇还在,动平衡做得很好,无电磁噪声。启动后真是只感觉到风,听不到声,使用时除了风叶在转,其它纹丝不动。期间曾遇塑料老化,中间连杆断裂+开裂,找了一段合适的镀铬薄壁铜管热熔接骨,一直正常服役,唯一的问题是太安静了,经常忘了关。

网友:
尾部没电容,只是有一根扭力弹簧指定启动方向。类似的我也有两三个微风夹扇,一个12V低压直流版本有无刷驱动电路,等噪音变大改滚珠轴承,另一个220V线圈烧断,尝试用服务器拆机风扇电机,改钕铁硼转子等,做一个USB微风扇。

网友:
还折腾电风扇呢?我这都开始折腾羽绒服了。。。

网友:
謝謝分享  还是吊扇。。

网友:
,还不错的说呢。。。。

网友A(2021-03-31):
小吊扇太吵如何解决?

网友(2022-06-03):
引用 网友A:
小吊扇太吵如何解决?

同问,就是楼上同款,太吵闹了,润滑油涂抹哪里?

网友:
能保养的都不算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2025-06-25):
爪极同步电机,没控制器结构简单,在小功率电机里面效率比异步电机高一点,没有异步电机的电容,不需要维护也没什么易损件。保持清洁,轴承别缺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