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科德定时器应急修复继电器(Kerde TW-K11)

楼主(2019-11-23):
工作正常,能听到继电器吸合和释放的声音,可就是没输出,不用想,触点不行了,拆......

楼主:
用这个塑料片解决的

楼主:
回184562832,触点烧薄了,吸合差一点点到位,神油解决不了的

网友:
你这是嘛年代的这么扎实的继电器,我的都是一般般的,后来的金科德不行啊==

网友:
这种继电器不好找。

网友:
早期的,用料实在

网友:
把动触点簧片折弯应该也可以解决
不让挤牙膏了

网友:
真在元件级别的维修!

网友:
最好细砂纸磨掉氧化层,然后加点万能润滑剂。我以前遇到过触点粘合不能断开,也是切开继电器修复。

网友:
没看懂结构

网友:
有个定时器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A:
你也薅了一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薅了一块表~

我说撸2个你信不

网友:
早期的东西,挺好那

网友:
几年前买一个这牌子的,用了一年后,不插电的时候还好,插电似乎就会影响了晶振,时间一天慢近十分钟。只能拿来当电子表了。

网友:
这是什么继电器,里面真紧凑

网友:
现在用的续电器差多了

网友:
臭屁虫同学又被限载了。。。。。。

网友:
居然用薄型继电器。。。
话说以前的2个金科德还是科德
最近拿出来看,想放闲鱼
因为现在都用WIFI或者ZIGBEE的插座了

拆开一看电解电容炸了。。想想算了。。
我还得帮它换好电容,测好CBB或者黄色电容
再测充电电池有没有电,还得拍图再解释清楚放闲鱼。。。太复杂就又收了起来

网友:
还是换个继电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