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储存设备插在USB2.0的口和USB3.0的口发热为啥不一样

楼主(2019-11-23):
如题,无论是U盘还是固态移动硬盘,3.0的口子下发热明显比2.0的口子要大很多。

我指的是 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单纯插上,为什么啊。。这热量是主控和NAND flash同时发出来的,但是有没有数据读写操作。
不清楚,还望大佬解答疑惑。。。

网友A:
电流的原因,

2.0    500MA
3.0    1000MA

网友:
所以极速不一定好用,高温导致U盘不稳定,我手头902E 903+SLC的盘用一会儿金属壳就滚烫了,发现过高温掉盘、拷贝数据出错(没有任何提示)的问题。那些玩SSD U盘的我真替他们担心,现在我不追求极速了,100M读写即可,够用了。

网友:
电流区别还是蛮大的。IS903+SLC 32GB USB2.0

IS903+SLC 32GB USB3.0

固态优盘2246EN+MLC 256GB USB3.0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计原因,毕竟还没有读写操作呢,但是同时有个问题哈,有个别应用在读取移动设备时用户可能不知道的啊~

网友:
U盘主控也是一个单片机,

USB3.X 有更快的读写速度,所以主控工作负载也更重那是自然...

网友:
3.0状态下,发热超级严重的

网友B:
2.0模式下闪存处于25或者50MHz工作频率、而且U2的主控性能低,发热量小(3257 3271不算),待机电流基本30-90ma左右,安国自身待机约10ma...
3.0模式下闪存始终处于正常工作频率133/150/200/300/400Mhz不等(视颗粒),同时USB3.0的主控由于通信信令要求工作于2.5GHz载波上,(对2.4G
WIFI有干扰),总体待机电流视颗粒,100-180ma不等,毕竟USB3.0高性能,自身发热就大、
不过USB3.0的3267AE倒是挺凉快的

网友:
电流和高速读写

如ns1068 这个2。0 读取都很热 就不用说3。0写入了
1068 是个好玩具,不过散热需要自己控制 不然烧主控是常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的原因,

2.0    500MA

3.0是900MA,1A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是900MA,1A是错误的

百度上搜的,错了也是百度的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模式下闪存处于25或者50MHz工作频率、而且U2的主控性能低,发热量小(3257 3271不算),待机电流基本30- ...

你太专业了

网友:
这个其实不是很准确,带加速功能的一般为了供电稳定一般提供1安的电流。特别是扩展器。

网友:
应该是传输速度上去了 负载上去了

网友D(2022-09-30):
引用 网友B:
2.0模式下闪存处于25或者50MHz工作频率、而且U2的主控性能低,发热量小(3257 3271不算),待机电流基本30- ...

USB2.0下和USB3.0的3267AE,待机电流分别是大约多少呢?

网友:
usb3.0本身速率高phy的功耗较大,而且这种高速serdes即使无数据传输时也要以固定速率传输空闲码流,空载功耗就上去了,2.0的不太一样,空载怎样不太清楚,但至少速率低功耗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2.0下和USB3.0的3267AE,待机电流分别是大约多少呢?

不用关心这个,3267以低温低速稳定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