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技嘉85d3h主板Winpe下安装系统后重启不能进入安装界面

楼主(2019-11-23):
技嘉85d3h主板pe下安装系统后重启不能进入安装界面 ,
我是uefi 分区,在pe 下安装了win64位ghodt和原版安装版及win10 ghost版和安装版 重启后进入不了下一步安装界面,总是显示如图提示,bioe中都是设置的uefi启动及相关设置,就是不能安装系统  ,请高手提示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是一台机子装了四个系统嘛??

uefi一两句可就说不清了。
硬盘格式,EFI引导,BIOS

网友:
请问楼主有成功安装UEFI启动的经验吗?
PE打开下DISKGEN看下硬盘分区的情况,能上个图就最好了

网友:
设置成LEGENCY 看看
要知道你的ghost 是uefi 的启动 还是mbr的启动

网友A:
没有引导了,BCDrepair这个软件可以帮助你~

网友:
这个地方需要修改下引导位置

网友:
我的技嘉b85通病  瞬间掉电 扔了

网友:
ahci与ide设置那都试下

网友:
自行百度一下技嘉关掉secure boot还有fast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引导了,BCDrepair这个软件可以帮助你~

BIOS设置没有问题。确实是没有引导了,我原来用PE中的 BCDrepair,修复了几次,结果要插着U盘能引导装系统,但装完后拔掉U盘就不能启动到系统了,有可能把引导修复装到启动U盘上去了。
原来安装WIN7原版是用PE中的装机软件装机的,后来直接在PE下点击WIN7系统中的setup.exe直接装机成功了,就是说引导直接装上了。
体验了UEFI分区的系统,并没有快的感觉,装系统设置比较折腾人。集活也要UEFI的集合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设置没有问题。确实是没有引导了,我原来用PE中的 BCDrepair,修复了几次,结果要插着U盘能引导装系 ...

那是你用BCDrepair用的错误导致的,通常我是用手动模式修复引导的。UEFI激活Win7确实得用专用工具,Chew-WGA挺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用BCDrepair用的错误导致的,通常我是用手动模式修复引导的。UEFI激活Win7确实得用专用工具,Chew- ...

确实是修复引导用错啦。PE下GHOST装系统后修复项选1,按当前的修复,接着选C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