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炫舞飞扬胎压监测器有个bug,电压低了没提示

楼主(2019-11-23):
炫舞飞扬胎压监测器有个bug。。。。。。。
轮胎上的监测器电池电压低没提示,
直接没数据更新,显示最后一次监测的数据。

网友:
我的彩萍没电直接没显示,不会显示最后数据

网友A:
这胎压有点高吧?!我都没有胎压监控,每次上车四轮踩一下

网友:
是啊,我一般是根据温度来判断没电的。如果其中一个的温度与其他的相差太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胎压有点高吧?!我都没有胎压监控,每次上车四轮踩一下

面包车,出厂标准胎压3.0,我的还不到呢?朝阳rp26轮胎。

楼主:
引用 楼主:
面包车,出厂标准胎压3.0,我的还不到呢?朝阳rp26轮胎。

左后轮温度只有12,比其他低不少。

网友B:
没有低电量提示?

网友:
我的是电压低了会闪烁报警,报几天警不更换的话就直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胎压有点高吧?!我都没有胎压监控,每次上车四轮踩一下

我的车 前轮胎压 3.25  后轮4.5 标准胎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低电量提示?

便宜货估计设计的时候考虑细致  这玩意我记得返利后就30多一套  50包邮吧 返利30% 我也买了套 还没开始用

网友:
有电压显示就更完美了,不过价格更高。

网友C:
你怎么这么快就没电了?奇怪

网友:
这么高胎压 开起来不跳吗

网友D:
你的用了多久?我的也是这个牌子。前几天左前轮总是显示2.3。用车载充气泵充气后还是2.3,我以为坏了。然后去轮胎店充气,还是显示2.3,把主机捣腾一遍,完了,显示0.0了,而且是两个轮胎显示0.0。问客服,说是那个胎帽没电了,换电池就好了。才用了半年就没电了啊,太耗电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这么快就没电了?奇怪

我的前几天也没电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前几个月电池都完蛋了。更换电池后,三个传感器正常,但其中一个还是不行。反复更换电池,依然如此,测量传感器,电路板已经有正常电压,但接收器就是收不到信号。

网友:
内置胎压监控,使用快4年了,估计电池也块完蛋了

网友:
我得也是显示不准,三个显示0一个报警,还没换电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用了多久?我的也是这个牌子。前几天左前轮总是显示2.3。用车载充气泵充气后还是2.3,我以为坏了。然后 ...

我估计应该是按使用里程来计算,行程越多,发射越多,自然耗电就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前几天也没电了

你用了多久,跑了多少路程?  我用了一个月左右,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