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俩车机,接错电源报废了,那么里面16g内存还有用么?

楼主(2019-11-23):
(图片)

网友:
没有坏就拿来做U盘咯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接错线了

网友:
可以做U盘的,社区有先例。

网友:
只能做个U盘,但是价值不大

网友:
焊出来做U盘

网友:
16G有毛线用,还不够手工钱!

网友:
不是還亮機著嗎?
是不是只是燒了功放芯片?
16G的確有點兒小,考慮清楚不想修的話,
做成U盤也不錯,可以放個WIN系統。

网友:
这种大的邮票板 安装受力不合理,会因为震动导致焊锡开裂虚焊

网友:
电源接错一般只会坏电源部分吧?

网友:
有现成的主控板还可以拆下来做U盘,专门去买就划不来了。
我有个小米手机的主板还扔在一边吃灰呢,手机电池装到无线座机上去了,屏幕碎了

网友:
都有二极保护的吧。估计连Acc也反接了。大意了。

网友:
能修就修一下,顺便练练手。

网友:
这么多贴片元件,当料板也可以啊。

网友:
是案桌的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接错线了

应该可以修吧,系统板供电5v的,应该只是12转5烧了,可能还有功放,不想修可以出邮赠送否?

网友:
还亮机,应该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