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全新手机1A充电器,带充电线。六个一套,方便和4056配合制作多路平衡充。

楼主(2019-11-23):
全新手机1A充电器,带充电线。六个一套,方便和4056配合制作多路平衡充。

全新盒装CHARGZ一安Mocro接口手机充电器。带充电线,不能传输数据。六个一套发货。

网友:
真不喜欢安卓口的线

楼主:
用这个充电器做好的平衡充。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充电器做好的平衡充。

可以将变压器里面的正负极引出来,直接接在4056的板子上,这样可以节省安卓插头是一方面,第二就是建议在4056芯片,或者板子下加散热,因为充电过程中4056发热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