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美帝良心想笔记本电池

楼主(2019-11-23):
拆美帝良心想笔记本电池

电焊很漂亮啊

电池温度保护热敏电阻

原件与IC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原件啊三条腿

MOS管被那个白色原件挡着一部分看不全型号,哈哈又可以折腾T12了

完,多谢围观!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干净清爽

网友:
拍照效果很好,电池大同小异。

网友:
求,无损拆的方法,这个第二次应该没有锁

网友A:
绿皮索尼?这种电芯貌似很容易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绿皮索尼?这种电芯貌似很容易死

不可能是索尼
你说的对
很快就死了

我拆过T60的电池,联想T60带锁的,看电池应该还能废物利用,
结果电池放手电里用没二天,全多开路
顶压力阀就放弃了(顶了就漏气了)

网友:
我10年前的y450,电池现在还能用1多小时,lg灰皮2600,感觉真是幸运

网友C:
拍的真清楚!求赠送

拍摄设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拍的真清楚!求赠送

你要求的太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太高了吧

哪里高了?老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拆过类似,三洋17650电,后摆摊卖了,3元一节电。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池好久好久没用了估计电池都万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高了?老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吃鱼就算了,还准备把鱼竿都吃了啊

网友:
那跳线样子的也是采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索尼
你说的对
很快就死了

SE US18650GR,典型的SONY锂电池啊,满世界都是。怎么还不可能!

网友:
请问这款电池带锁吗?我的美帝良心笔记本电池给你这款一样,但是电池不行了,一直想换电芯怕有锁没弄。

网友:
白色的是温度保险丝,MOS管温度超过一定值时这个物理保险丝会永久性断开,所以Mos上白色的是导热胶

网友:
以前在废品车上捡了一个这样的电池,在马路丫子上用石头砸掉了壳子,电芯带回来扔在抽屉里,控制板太小元件也难以看清,后来18650 放手电筒里还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的真清楚!求赠送

你这是来踢馆的么?

网友:
想成为一家跨国大公司,不可能绕过美国,我是很理解联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