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破解一个陶封SE5532

楼主(2019-11-23):
淘宝买的应该是假货插反烧掉了,破解开发现核心特小,感觉现在造假技术真的提高了

网友:
请继续请继续请继续请继续

网友A:
芯片大小不好说,像这种简单的芯片,要不是考虑焊接问题,晶元部分可以随意缩小10倍。

就是缩小了反而需要更高端的封装机器,相对提高了成本,才保持这么大的面积的。

网友:
能用就行,芯片我都买国产的,便宜能用。功率管别买国产,国产的不行,拆机的比较靠谱。

网友B:
真的核心差不多大啊。。。这个核心算比较大了,不过不是金线应该是假的。。。

网友C:
我服了。到现在还有看看晶圆面积就说是假货的人呢,而且非常迷之自信!
首先,这不是电流负载器件,所以晶体管体积可以很小;其次,就算是功率器件,电流密度也已经今非昔比了。看看Infineon的新管子,几十A的电流封装就只有4*4mm左右,里面的晶圆会更小,这也是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服了。到现在还有看看晶圆面积就说是假货的人呢,而且非常迷之自信!
首先,这不是电流负载器件,所以晶 ...

受益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大小不好说,像这种简单的芯片,要不是考虑焊接问题,晶元部分可以随意缩小10倍。

就是缩小了反而需要 ...

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核心差不多大啊。。。这个核心算比较大了,不过不是金线应该是假的。。。 ...

谢谢,另外拆了一个大s塑封的5532里面的晶元封装比这个大和老站坛友发的图片差不多,没拆完整所以就没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大小不好说,像这种简单的芯片,要不是考虑焊接问题,晶元部分可以随意缩小10倍。

就是缩小了反而需要 ...

谢谢受益啦

网友:
谢分享。如果有高倍镜,看个高清的就更好了。。。。。

网友D:
好像LM2596也有不少山寨的,过流短路直通,然后烧负载和降压芯片,再是LM2576改型号,好像有保护但是纹波太大,然后有极少是正品,不如XL2596国产正品带过流短路保护。

网友:
感觉不一定是假货。

网友:
还不能判定是假货,芯片上都有识别码,那个才算数

网友E:
手里有片正品大S5532,装在飞利浦低音炮上替换4558.声音中频缺失,低音无力,高音发尖.明显不如4558层次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LM2596也有不少山寨的,过流短路直通,然后烧负载和降压芯片,再是LM2576改型号,好像有保护但是纹波太 ...

555我都买到过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片正品大S5532,装在飞利浦低音炮上替换4558.声音中频缺失,低音无力,高音发尖.明显不如 ...

换运放怎么改周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运放怎么改周边?

4558.5532.082.827.很多双运放都可已直接代换,不用改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58.5532.082.827.很多双运放都可已直接代换,不用改外围元件

印象中特性都不一样,不改周边有差是一定的,但音频段差多少我还真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LM2596也有不少山寨的,过流短路直通,然后烧负载和降压芯片,再是LM2576改型号,好像有保护但是纹波太 ...

XL2596国产正品还是不错的,比LM2596贵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