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凯迪拉克流媒体安装,你们的装了么

楼主(2019-11-23):
这个流媒体早就收到了,懒癌发作,前个周末备齐东西,用了3个小时才安装好,主要车上是有些地方穿线太难了周末心情大好,找个合适地方,准备大干一场

就是这个东西

准备的东西,摄像头支架和保险取电线,因为车后面没有保险盒,只能从前面保险盒取电,原来的取电是小号保险,我的是mini保险只能另外买取电线

安装后视镜和前视摄像头,我的底座刚好合适,省了许多麻烦

穿线,时间这里耽误较多,特别是后背门从原来橡胶管穿线太难

安装主机,后备箱刚好有个位置,原来打算从这里的插头取电,但是发现这里没有需要的常电和acc,只能从驾驶位取电

后视摄像头我是用支架安装在外面,这里穿后视摄像头的线用的时间较多,主要是难穿

整理下线材

取电,我是用了1.5mm的线

测试下,一切正常,后视

前视

总体来说效果还是比较震撼的

没了,建议买了的童鞋还是装上,效果比记录仪好太多了

网友:
我装的二代的 400元

网友A:
看着不错啊、什么地方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啊、什么地方购买的?

*鱼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买的???????

我这个是从矿石论坛商家买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安装用了三天。,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C:
楼主可以私信我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D:
装了,天气不太热的时候装的,效果很好。前摄像头带的罩子装的,那个角度刚刚好。就是后视不太好,放在后档的地方,偶尔会有雾气,放在后边牌照架上又懒得费事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私信我购买链接吗?谢谢

咸鱼自己找,免得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了,天气不太热的时候装的,效果很好。前摄像头带的罩子装的,那个角度刚刚好。就是后视不太好,放在后档 ...

后视装外面效果才好

网友E:
来收教程费用,参考我帖子的吧.

网友:
你这是一代吧,我装的二代 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收教程费用,参考我帖子的吧.

你的三箱车,我的两厢车哦

网友F:
请问一下,显示屏这个样子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视装外面效果才好

装里边也行,嫌装外边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显示屏这个样子正常吗?

你这个是开机后才有的噪点还是不开机也有?如果不开机也有肯定显示屏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装了,通用的车镜子无损安装。原车螺丝拧下来装上。前后摄像自己做的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开机后才有的噪点还是不开机也有?如果不开机也有肯定显示屏有问题了 ...

不开机就有。

网友:
我的线束改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