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去加油站洗车,修好了自动洗车机故障。

楼主(2019-11-23):
图就两张,跑去洗车,一开始说加油站地坪改造,拖了半个月,然后再去,洗车机报通讯故障,洗不了啊,我有免费洗车券可不能错过了,加油站大妈说厂家检查,说是网线头子接触不良,然后一直没换,时好时坏的,我拿着测线仪一查,线好的,查到交换机,嗯,好像没电,用力按了下电源插头,洗车机恢复正常。修复。洗车机通过plc控制,三菱的,各个电机有通过限位开关(电感式接近开关,一定得是防水型的,而且还得是不能感应水的,以前我修过这种,有水在前面就会触发)来反馈执行下一步的固定程序。几乎傻瓜式。图上接触器有控制喷水电机,刷头电机,拐臂电机,鼓风机等。

网友A:
修好了送了几个免费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送了几个免费券?

不扣几个免费券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扣几个免费券就不错了

加油站大妈太扣了吧!

网友C:
人家故意虚接省钱的................

网友:
得给你免费升级成VIP中P待遇

网友D:
大妈说了不算,这个都是和中石化合作的,找老板,他找专人修是自己花钱的,他的收入也是按洗车量。你帮他多挣钱他应该给你免费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妈说了不算,这个都是和中石化合作的,找老板,他找专人修是自己花钱的,他的收入也是按洗车量。你帮他多 ...

差不多意思吧,不过,毕竟坏了就没人管了不大好啊,我需要洗车啊,自己接泵洗又觉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故意虚接省钱的................

那不一定,这些都不花钱的,让车停好,一键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扣几个免费券就不错了

还好吧,没说啥,毕竟有两套免费洗车券,无所谓了,每次加油满200,就送两个免费洗车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送了几个免费券?

每次加满200,送两个洗车券,几乎就是加油就给洗车的,挺划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一定,这些都不花钱的,让车停好,一键自动的

运营不需要电费啊

楼主:
国企财大气

网友:
我这有个地方油便宜还加200油送一张洗车券 以前没换车时在那加过几次 可是自从换了车没在那里加过油 怕油不好堵三元催化 现在一直在武汉石化内部自营加油站加油 而去只有92汽油可加 没有95和98。

网友:
上面好好的施耐德,到下面怎么变色了

网友:
没把PLC程序导出来?

网友E:
新车,豪车不建议,买菜车无所谓,会很多划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加满200,送两个洗车券,几乎就是加油就给洗车的,挺划算的

我们这加油200,送洗车一次(仅外表洗)

网友:
本来就虚着插的,这下好了,一天电费又多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车,豪车不建议,买菜车无所谓,会很多划痕的

我自己洗也是拖把加洗车机,我这边洗车店也是自动洗加人工补洗。没好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