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换脚踏板,顺便请教:卡在这里的钢珠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11-23):
平时也就周末骑会车,没想到渣渣自行车的脚踏板就这样断了
一定是回收塑料做的,肯定不是偶的力气大

里面自然也没轴承了

马家撸了一对铝合金的,应该不容易断了吧

看着感觉还算结实

螺纹固定侧,有左右之分的

侧面有反光板

外侧看是这样

这里缝隙里卡着两颗钢珠(另一个卡了一颗)

这是干嘛用的?
反正偶不信是厂家送的替换件,因为它俩都不滚圆

塑料盖里是轴承,前后应该各有一个

把塑料货拆下来,铝的这个脚掌接触面要小点

换上

看着还行吧,希望能用久点

话说那俩钢珠是干嘛用的呢,有木有大婶知道?

这渣渣车已经换过不少零部件了,估计是要偶全部换一遍,然后涅磐重生!!!

-------------------------------
快中午了,偶马上去摄友沙龙发吃的,给大家增加一点食欲

网友A:
表面抛光处理用的?

网友B:
生产时产生的渣?

网友C:
显然是买一送二

网友D:
可能转起来听响用的

网友:
卡在那增加强度,怕踩爆

网友:
2楼说的对,震光机里用的抛光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抛光处理用的?

喷丸?但表面不是喷丸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时产生的渣?

这么圆滑的渣那简直是奇迹!

网友:
塑料的,又没轴承,、当然用不久了,厂家盼你天天换来着。

网友:
看着像是轴承的滚珠呀

网友:
一边两个,一边一个,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

网友:
元首,你又被限载了。。。。。。

这钢珠应该是厂家给的维修配件,比如万用表的转盘滚珠丢落了,可以应急换上。。。。我曾经拆一只婊子,滚珠弹走了,用焊锡滴上松香上,做了一粒应用换上。。。。。

网友:
猿首的大力金刚脚好厉害,哈哈哈,那珠子是让你买个绷弓子,路上遇到鸟,打鸟用的。猿首将会赢得又一个绰号“射鸟英雄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然是买一送二

偶大大松了口气,因为大婶没让偶倒贴送珠子

网友:
大力出奇迹了?
牙膏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大大松了口气,因为大婶没让偶倒贴送珠子

嘿嘿

网友:
钢珠显然不是脚踏里的

网友:
我觉得换好点的,零几年换过跟楼主一样的,摔了一下车裂掉一块,后来换VP550脚蹬最结实,没有的话可以VP565新款,比VP550薄一些但也够耐磕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转起来听响用的

这个估计能响一次,就是掉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