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高端SSD 三星 SAS 12Gbps PM1633a

楼主(2019-11-23):
DELL 存储用SSD拆机,7*24小时运行了两年,现在不认盘。SSD特别耗电,需要12V供电。三星自家主控,搭配SEC内存 K4B2G08 46F BYMA,颗粒用的是K9OKGY8S7E-CCK0。此SSD外壳比较厚,2.5寸 15mm厚度,内部控制器内存闪存都覆盖了导热贴。SSD底部还自带三星调试接口。

网友A:
闪存挂了? 之前用过三星830系列,4、5年过去了质量依然嗷嗷的

网友:
这做工好养眼啊

网友B:
那些带➕的是为了断电保护的电容吗?

网友:
谈速度和耐用性,三星830感觉靠谱,6年多了依然很快很稳

网友C:
个头最大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D:
rx主控带掉电保护,真牛货啊,怎么才用了2年了

网友:
服务器用的东西才两年就挂了,质量有点差啊

网友:
我都不敢问价。。。

网友E:
2年应该没过保修啊,存储最少也保修3年呢。

网友F: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头一次见到带类似显卡主控的固态硬盘,现在实惠的固态硬盘,不如买西数紫盘好点,我爸的笔记本固态硬盘悲剧过一块,好不容易找了个2点5寸监控级小机械硬盘换上。

网友:
这个型号是三星企业级的产品,最大容量是15TB的,当时报价1万美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挂了? 之前用过三星830系列,4、5年过去了质量依然嗷嗷的

把颗粒吹下来了 还没测试 大概率颗粒是好的

楼主:
企业级,不考虑成本,毕竟售价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些带➕的是为了断电保护的电容吗?

是的,断电保护设计的相当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头最大的那个是什么东西?

三星自家主控,SAS接口,相当于4路信号IO接入,同时支持的CE数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主控带掉电保护,真牛货啊,怎么才用了2年了

存储管理软件里提示需要更换了,就让厂家过来更换了,保修期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0.4/G,现在颗粒吹下来了,还没植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年应该没过保修啊,存储最少也保修3年呢。

保修期内,坏硬盘不用回收,就拆了让大家一起欣赏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