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铅酸智能充电器这个故障如何查修?

楼主(2019-11-23):
手边有一个恒能(12AH)铅酸智能充电器,通电灯不亮,输出无电压。打开外壳,电路220V整流,8UF/400V滤波,查滤波电容电压300V左右正常,断电查2N60管子基本上正常,低压输出有个LM358的8脚芯片,如图。本人小白一个,请问各位高手指点如何查找维修?

网友A:
低压的整流二极管量一下

网友B:
就这做工有必要修吗?就这还智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做工有必要修吗?就这还智能呢

是的,做工简单,因为本人小白,所以从简单入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的整流二极管量一下

非常感谢,换了低压整流二极管,空载绿灯亮了,负载接了一个12车灯,电压降至2.6V,可能低压470UF/35V电容也有问题,换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的整流二极管量一下

换了低压2A整流二极管,空载绿灯亮,电压14.6V,接上12V车灯,电压下降至2.4V。将滤波电容470U/35V换成2200uf/25V,接入12V灯,电压还是下降厉害且整流二极管发热严重。估计时间一长,还是会烧整流二极管,这是何故?

网友:
网上找的图:

网友C:
车灯多少W的,超功率不

网友D:
极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功率超了的问题,你换个负载试试,电流不要超过充电器最大电流

楼主:
谢谢坛友,此充电器的电路正是此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灯多少W的,超功率不

车灯是PhilipsP21W 12V的,感觉是超过负载功率的。但是此充电铭牌显示1.6A的电流,看来它本身电路是远远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功率超了的问题,你换个负载试试,电流不要超过充电器最大电流 ...

是的,负载超过功率了,换了个200W/220V的大灯泡,空载14.6V的电压下降到9.6V,看来此货铭牌标示有假,达不到设计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负载超过功率了,换了个200W/220V的大灯泡,空载14.6V的电压下降到9.6V,看来此货铭牌标示有假,达 ...

如此看来不是超负载的问题,因为上面那个12V的灯泡21W应该是没有超的,看来还是有地方有问题,你把板子上所有元件都在路测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负载超过功率了,换了个200W/220V的大灯泡,空载14.6V的电压下降到9.6V,看来此货铭牌标示有假,达 ...

你换的那个整流管是什么型号的?普通整流管是不行的哦,这个地方的二极管速度要很快的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换的那个整流管是什么型号的?普通整流管是不行的哦,这个地方的二极管速度要很快的那种的 ...

原型号是SR2100,我换成好象5408 ,前面看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型号是SR2100,我换成好象5408 ,前面看不清楚。

5408不行的,速度达不到,你还是换SR的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506244662

楼主:
引用 网友D:
5408不行的,速度达不到,你还是换SR的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7506244662 ...

5408发热厉害,找到一个SR5100换上不发热了,接上P21W12V灯,通电输出降低至4.15V,感觉是不是哪儿还有毛病?且有时灯不亮,快速通断12V灯上才会有电流,好象启动还有什么毛病

网友E:
我来学习的。由于高频变压器变换过来的电的频率非常高,因此这里的整流输出不能用普通的硅整流管,1N53开头1N54开头都不行,要用肖特基管,比如1N58开头的可以,快恢复管应该也行,比如FR2开头的。
附上1N5817~1N5819的参数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来学习的。由于高频变压器变换过来的电的频率非常高,因此这里的整流输出不能用普通的硅整流管,1N53开头 ...

是的,换成了SR51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408发热厉害,找到一个SR5100换上不发热了,接上P21W12V灯,通电输出降低至4.15V,感觉是不是哪儿还有毛 ...

测一下这个二极管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