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商米V2pro 加装底座

楼主(2019-11-23):
有一台商米v2pro 由于没有底座 充电很麻烦,其他型号都有底座同时V2pro背后也有8个金属点,我想知道那8个金属点分别代表什么。然后自己DIY一个底座。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拿万用表直流档,穷举法变换着测(1+2、1+3、1+4、1+5……2+3、2+4……3+4、3+5……),看能不能测出电压,能的话对应脚直接加电(4.2到5V)试试看有没有充电指示,有了就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直流档,穷举法变换着测(1+2、1+3、1+4、1+5……2+3、2+4……3+4、3+5……),看能不能测出电压, ...

额,新手没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万用表直流档,穷举法变换着测(1+2、1+3、1+4、1+5……2+3、2+4……3+4、3+5……),看能不能测出电压, ...

直接拿带5v电的线去试会不会出事?

网友:
直接加电,一般都会有问题,最好找个底座去用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