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12V铅酸智能充电器求助:

楼主(2019-11-23):
手边有一个恒能(12AH)铅酸智能充电器,通电指示灯不亮,输出无电压。打开外壳检查,是220V市电经整流、8UF/400V滤波,电压有300V左右正常,后级是2N60  MOS管,断电检查正常,旁边的启动电阻似乎正常,S极小电阻正常。接下来怎么检查维修?(低压侧是用8脚LM358芯片),附图示。本人小白,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RCC电源。检测棕黑绿启动电阻是否开路以及输出大电阻是否开路?还有整流管是否短路。
358在这里只用了一个运放做转灯用,不能3段式充电。

楼主:
看来这个充电器“智能”是假的,我换在低压整流二极管,空载电压14.6V正常了,绿灯也亮了,可是接入一个12V汽车灯做负载,电压立立刻下降到2.4V,再换低压电容470UF/35V为2200UF/25V,再接入汽车12V灯泡,电压下降仍然较多,大概还是2.4V左右,不知此充电器天生带负载能力不足,达不到输出1.6A的电流,还是还有其它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