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挂烫机不加热应急维修(GC670)

楼主(2019-11-23):
      朋友拿来让我帮忙维修一台不加热的飞利浦挂烫机,拆开测量发现是磁性浮子磁力减弱,导致缺水检测的干簧管不能闭合,浮子封死在水箱内无法拆出,无奈只好找个跳线帽短路水位检测接口,让朋友告知用户千万不要缺水干烧

网友:
我是来问问修好了有没有请吃饭的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不要缺水干烧!

网友:
大品牌质量好呀

网友A:
万一你朋友的用户忘记加水干烧引发火灾的话,不知道你要承担责任不?

网友:
只限一人使用,不要缺水干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一你朋友的用户忘记加水干烧引发火灾的话,不知道你要承担责任不? ...

锅炉上还有过热保护的

网友:
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锅炉上还有过热保护的

那就好。

网友:
飞利浦不错,还有水位检测

网友:
我家的挂烫机吃灰好久了。。。

网友:
看上去没啥保护不能干烧,而且建议纯净水来减缓水碱问题。

网友:
原理和加湿器的水检测一样

网友(2020-05-18):
有过热保险吧,着火就不好玩了

网友:
请问自己修理吗?我家也这个毛病!

网友:
楼主您好,我同型号的挂烫机也是同样问题,自己能修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自己可以修吗?

网友(2020-06-19):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故障,请问那个是“水位检测接口,在机器的那个位子?网上有这种配件吗?多谢指教

网友:
具体怎么跳线短接,关键的一步怎么没有详细说明咧?

网友:
关键一步怎么没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