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工控主机吗

楼主(2019-11-23):
                 这板子上面还有金士顿TF卡,还有网线接口,主控,这是应该是单片机吗,看图吧

网友:
卡拔下来留着,其他扔了。

网友:
卡拔下来用电脑读卡看看里面软件有没有说明,只能看出来有四路输出,应该是设备使用的专用板。

网友:
屏幕控制板? 数据记录仪? 分析仪主板?

网友:
Single-chip 16-bit/32-bit microcontrollers; up to 512 kB flash with ISP/IAF,Ethernet, USB 2.0, CAN, and 10-bit ADC/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