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电源故障请教

楼主(2019-11-23):
一朋友的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改调压后,串入220V90W灯泡试验,发现灯泡约0.5秒一明一暗频闪闪烁。(已取消启动电阻,另加15V辅助电源供电)。可以保证接法没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助分析以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是一个开关管短路了?谢谢。

网友:
提供一下改装方案和上点图便于大婶们分析啊,这么描述一下不好判断的(本来非自己改调压出的问题就不好判断)

网友A:
我不太懂,但是提供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会不会是次级滤波电容故障的原因,以前碰到过电容鼓胀造成输出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B:
电流是否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懂,但是提供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会不会是次级滤波电容故障的原因,以前碰到过电容鼓胀造成输出不稳定 ...

谢谢回复。没有测量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只是在加入调压电位器后想试一下,就在220V输入回路中串了一个90W的灯泡,通电后灯泡明暗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是否有波动

谢谢回复。只是在加入调压电位器后想试一下,就在220V输入回路中串了一个90W的灯泡,通电后灯泡明暗闪烁,就断电了,再试还是闪烁。没有测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