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OCA路可移动电源坏了

楼主(2019-11-23):
LOCA路可移动电源充电口坏了,型号是x4  10000mah。想打开看,不知道怎么拆机。没有螺丝。有拆过的朋友吗?

网友:
吹风机 沿着边缘吹一圈试试看  没有螺丝  基本就是双面胶了

网友:
沿边撬,卡扣居多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已经拆开了。沿一侧用小螺丝刀插入(白色开关一次)靠边沿有小孔(像一个小坑往外拨,就可以拉出来。像是抽屉一样。没有胶,也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