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黑群等all in one,玩的人多吗?

楼主(2019-11-23):
   看了什么值得买,那个网站上玩多合一的好多啊

网友:
目前手上的二手设备只支持one in one

网友:
  我的J1900 nano双网口板 已经装了PVE 里面有爱快, 黑群辉。  挺好用的,  过几天再来一个软路由 LEDE   香

网友:
不搞多合一怎么推销高配置的机器呢?实际上单跑软路由或nas的话很多上古神器n270/D525/D2550就足够了,闲鱼上才几十大洋,这样没利润啊,如果一旦上到J1900双千兆就不得少于300大洋了,更别说推荐的其他更高配置。软路由和nas主要是网卡千兆就好了,其他影响并不大。

网友A:
我用的i5 3317U跑的all in one,空载cpu负载10-20%,下载就到70%以上了,群辉在线放视频几乎满载了,是配置问题,还是性能不够用?

网友:
虚拟机性能很低。原来试过all in one,也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来改物理机黑裙了。软路由家用作用不大。K2P就很香!

网友:
一个 ASUS AC56U 一个四盘位黑群晖,淘的矿渣 竞斗云2.0,和猫盘。

网友:
就折腾了一个HP N54L的 黑群晖 用了4块新硬盘, 再多玩不起了
还有个J2900主机装了windows 2019 当远程和SQL SERVER服务器用

网友:
原来用d525在用黑群,2016年换了一块1037u的itx板,感觉只挂黑群性能有些过剩,就装了win2016+hyper虚拟黑群,后面想玩软路由lede,又买了一张minipcie的转接卡插了一个双口的网卡做汇聚。

网友B(2020-01-19):
蜗牛机箱,b85itx主板  上的i5cpu 16g内存  底层esxi ,爱快+lede双软路由,黑群辉,win10虚拟机,日常使用够用了

网友(2020-02-28):
引用 网友B:
蜗牛机箱,b85itx主板  上的i5cpu 16g内存  底层esxi ,爱快+lede双软路由,黑群辉,win10虚拟机,日常使用 ...

你用哪一款b85itx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i5 3317U跑的all in one,空载cpu负载10-20%,下载就到70%以上了,群辉在线放视频几乎满载了,是配置 ...

视频播放是用的什么EMBY, Plex?是不是服务器端在用CPU实时转码?

网友:
这样需要设备的性能高,耗电就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