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教:本田汽车LED大灯驱动模块点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9-11-23):
求教:本田汽车LED大灯驱动模块点亮一下就灭,断开电源重新接也是一样原因,请教大家一般坏哪里。

网友A:
或许你没找到正确驱动的方法

网友B:
有通讯吧。。。亮一下只是上电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你没找到正确驱动的方法

我有2个 另外一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通讯吧。。。亮一下只是上电自检

没有的 另外一个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的 另外一个正常

保护了吧,这个不知道是灯珠还是驱动问题了。。。

驱动问题的可能性稍稍大一点,看看有没有温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了吧,这个不知道是灯珠还是驱动问题了。。。

驱动问题的可能性稍稍大一点,看看有没有温感 ...

灯没有问题,接另外一个驱动正常,不知道是那个地方需要维修

网友C:
不存在光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光控问题吧

2个控制板,另外一个直接点亮,这个就是亮一下就灭了,应该是电路问题,就不知道问题在那块了

网友D:
有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坏的,那好办啊,先不通电对比测试各个地方内阻,要测不出问题,再上电对比测试电压,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坏的,那好办啊,先不通电对比测试各个地方内阻,要测不出问题,再上电对比测试电压,容 ...

这个全部打了防水胶,需要全部弄比较麻烦,如果可以找到故障部分就好弄点

网友:
打了防水胶要测试确实麻烦

网友:
本田也就这质量了,连吹牛资本的发动机都产机油了,还是换套模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全部打了防水胶,需要全部弄比较麻烦,如果可以找到故障部分就好弄点 ...

灌胶的话就算了,如果只是涂了一层透明的三防漆,那么可以在表笔上面用铜丝绑上绣花针,利用针尖刺穿防水漆就能测量了。

网友:
如果都是一边的灯, 可以判定是坏了, 但可能性不大, 没这么容易坏
如果一左一右, 那可能左右灯是有通讯的, 一个master, 一个slave, 2个灯连起来才能点亮

网友:
另外, 驱动要看外面标签, 是否一样?  驱动也分左右的, 有些大灯